[学习资料]
(分享)强仔教你玩PIC32MZ之MPLAB X IDE使用

楼主:
这几个星期接触PIC32MZ以太网套件 ,终于把官方给的库函数成功烧录到入门的以太网套件中,终于能点亮板子上的led。这也没有白费我这几天的努力。
下面,就简单的介绍我的开发心得吧
1)开发环境的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和安装MPLABX-v2.10harmony_v0_80_01bxc32-v1.32这三个软件。我对这三个软件做简单的说明:MPLABX-v2.10是一个用于开发Microchip单片机和数字信号控制器的应用。可以开发Microchip8位,16位,32位等的单片机。功能很强大。harmony_v0_80_01b是一个固件库,里面有PIC32相关的例程和一些应用的APIxc32-v1.32是一个编译器。八折三个软件安装完后,就可以进行开发了。下面就我就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a)首先,找到官方的例程
一般在这个位置。X:\microchip\harmony\v0_80_01b\apps\examples\peripheral\state-driven\ports\blinky_leds\firmware找到这个路径后,用鼠标这个blinky_leds.X文件直接拖到MPLAB里,如下图

楼主(2022-05-09):
或者直接在MPLAB IDEcrtl+shift+O的功能,按照这个路径打开工程。凡事见到像XXXX.X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就是相应的工程。打开例程工程后,如下图:
b)选择相应的芯片         打开例程工程后,就要选择基于那个芯片的例程,具体方法有两种:方法一:

直接在我画圈的地方的选择,我打开的这个例程有基于三个芯片的例程的,如果你是PIC32MZ嵌入式入门套件的,就选择pic32_sk_mz,其他的也是这样选择的。方法二

首先用鼠标选中工程的总目录,然后右击鼠标就会出现一个很长的菜单栏,接着鼠标选择菜单栏底部的Properties选项,进入下一级菜单栏:

楼主:
进入就是这样子,我画的蓝色圈就是这关于4个芯片例程的相关设置。想了解的读者可以自行研究,我这里就不多说了,里面的相关设置,官方已经帮你搞定了。然后就用鼠标点击我画了红色圈圈的这一个选项。点击进入如下图:

然后根据你是哪个开发套件的来配置,我这里用PIC32MZ的入门以太网套件,所以月用鼠标点击红色圈的pic32_sk_mz,然后点击画蓝色圈的选项,把它激活。做到这里,工程基本上都配置好了。然后就是下载和仿真了。3)编译,下载和硬件仿真a)编译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就可以进行工程的编译,如果编译没有问题就会出现画着蓝色圈的编译器反馈的信息。b)下载程序首先插上USB,然后连接到电脑上

要用画着红色的那个usb口,就是较长的那条usb线。接着选择仿真工具。

楼主: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就会弹出一个菜单,如果usb没有接上电脑前是这样的,插上usb后就会出现驱动了,如图:

这时就可以下载程序和仿真了c)下载和硬件仿真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就可以进行下载程序,当程序下载成功后就会出现大红色圈里的信息,表明下载已经成功。d)硬件仿真调试

鼠标点击画红色圈的图标即可进入硬件仿真状态,进入仿真状态时,编译器是默认全速运行的,这是炫耀鼠标点击下图的画着红色圈的图标,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单步运行等方式调试程序。

例程是让一个灯闪烁的,我在工程里调添加了两句话,如下图画着红色圈的部分。LED1~3代表板子上的三个led灯,这部分读者可以自己进行尝试。

手敲字敲得好累呀,希望这对大家有帮助,能尽快熟悉这款工具。

网友A:
码字不容易,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字不容易,给个赞。

哈哈,谢谢老铁

网友B:
第一次使用PIC单片机

网友C:
MPLAB X IDE是PIC的一套新编译环境

网友D:
下载链接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GnXdjsQ7Qvh3_Fh3BloAw
提取码:ldgs

网友E:
PIC 32位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F:
MPLAB  X IDE使用入门

网友G:
pic32 一个机器周期等于多少时钟周期

网友H:
MPLAB X IDE很难装么?

网友I:
自从学习pic单片机开始所有的历程全部是以MPLAB IDE为编译环境

网友J:
PIC32位单片机用什么编程

网友K:
pic32单片机有前景吗?

网友L:
看着很简单的样子啊

网友M:
安装这个软件需要**吗

网友N:
默认配置还需要配置吗

网友O:
亲 给个下载链接吧

网友P:
请问是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Q:
烧录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R(2023-02-04):
MPLAB X IDE怎么创建汇编工程

网友S: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

网友T:
怎样实现MPLAB X IDE的自动烧录

网友U:
MPLAB X IDE怎么烧录hex文件

网友V:
引用 网友U:
MPLAB X IDE怎么烧录hex文件

看楼下我的截图

网友W:
microchip单片机pic怎么编程

网友X:
在MPLAB X IDE下用J-LINK调试PIC32会有一些限制

网友Y:
MPLAB X IDE 在做PIC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能做仿真吗

网友Z:
PIC32位单片机用什么ide编程最简单。

网友R:
MPLAB X IDE v4.05 怎么设置电压

网友AA:
mplab x ide如何调出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AB:
MPLAB X IDE怎么烧写程序到单片机

网友AC: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AD:
哪个仿真软件可以仿真pic32位单片机

网友AE:
MPLAB X IDE是用来开发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包括工程的创建,源代码文件的组织等等,还有程序的调试等功能

网友AD(2023-03-09):
如何调用mplab x ide的内存使用,并怎么进行优化呢?

网友AF(2023-06-10):
在IDE 中怎么搜索全局关键字?

网友AG:
可以从Microchip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MPLAB X IDE,并按照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网友AH:
如果代码编译成功,可以通过MPLAB X IDE提供的调试工具进行调试,例如单步执行、断点调试等。

网友:
MPLAB X IDE是一款集成开发环境,可以用于PIC32 微控制器的开发。

网友B:
在MPLAB X IDE中,可以通过Code Configurator工具或手动编写代码来实现具体功能。如果使用Code Configurator工具,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不同的外设和参数,并生成初始化代码。如果手动编写代码,则需要了解相应的寄存器和库函数,以实现所需功能。

网友AI:
写的详细,可以出个连载教程了

网友AJ:
不错,讲解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AK: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AL:
在使用MPLAB X IDE进行PIC32MZ开发时,应遵循相关文档和规范,确保代码正确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