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分析请教,运放。

楼主(2022-05-09):
有一个双运放组成的电路如图,功能是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

仿真正常,请教大神对此电路进行分析。  尤其是R10,R3这两个地方。

楼主:
根据虚短虚断计算出来了。
输入信号Vi ,运放的输入端设为V(因为都一样大),输出为Vo1,Vo2 。
根据虚短虚断列计算式:
算式1:(Vo1-V)/10K  =(V-Vi)/40.2K
换算后:Vo1=V+10(V-Vi)/40.2
算式2:(Vo1-V)/10K +(Vo2-V)/10K  =V/20K
换算后:Vo1+Vo2=3V/2

代入计算:Vo2=5V/2 -Vo1=5V/2-V-10(V-Vi)/40.2=3V/2 -10(V-Vi)/40.2

Vo1-Vo2=-V/2 +10(V-Vi)/40.2  - (-10(V-Vi)/40.2)=-V/2+20(V-Vi)/40.2
40.2按照40计算
Vo1-Vo2=-V/2+20(V-Vi)/40.2=-V/2+20(V-Vi)/40=-V/2+V/2-Vi/2= -Vi/2
实现单端转差分。

网友A:
所以呢,你想分析什么?

@huarana :这个就像你问莫言,他怎么写出《生死疲劳》,诚然,并不影响其他人可以分析他的《生死疲劳》。
设计思路啊,这是别人的电路,硬算能算出来。但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为什么这样弄? 跟网上搜到的常规单端转差分电路不一样。

网友B:
裤裆里拉二胡

网友C:
单端输入,差分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