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指定RAM,导致生成的Hex文件超过范围

楼主(2022-05-09):
使用指定RAM,导致生成的Hex文件超过范围,有没有小伙伴遇到了?
uint8_t f_1min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F0F00")));  //定义一个标志在Ret_SRAM  0x200F0000~0x200F0FFF

volatile uint16_t U_collec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F0F04")));         //采集时间计数
volatile uint16_t U_RfResponsTime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F0F08")));  //需要响应时间计数
volatile u8  F_WaitRfResPonseEn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F0F0C")));  //需要回应标志
volatile u16 RfTXtime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F0F10")));  // 单位:分钟

超过了7ffff的512K范围

楼主:
可能是我用错了函数,哈哈

网友A:
解决了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楼主?

解决了,换了一种指定就好了,这种指定指到FLASH里去了

网友B:
楼主老迷糊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一种指定就好了,这种指定指到FLASH里去了

请问最后是用什么方式指定的?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

换了一个指向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是用什么方式指定的?

换了一个指向函数

网友E:
这个是片上自带的ram吗

网友F:
是文件过大了吗

网友G:
不指定就不超过范围吗

网友H:
为什么要指定呢

网友I:
大概超过了多少啊

网友J:
可以换一个大容量的ra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