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allegro画完图之后钻孔显示不出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每日话题#软件用的是CAM350,打开之后会报一个size为0的错误,小板子的pcb图奉上,希望能有大佬帮我看看,为什么钻孔图显示不出来

楼主:
这是更改过钻孔后最新的文件连同gerber文件都在这里面,弟弟我是搞不明白了为什么钻孔图出不来,希望大神帮忙看一看

楼主:
朋友们有没有人看看

网友A:
你的过孔做的不对
所以没有钻孔

网友A:
你的间距规则设置也有问题 0.127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间距规则设置也有问题 0.127mm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双层的板子,要设置四层的钻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间距规则设置也有问题 0.127mm

间距规则为什么要设置5mil呢?我设置的是6mil

网友A:
GND  VCC 可以删除
default 这个一定要
我这个是4层板里导出来的 孔

网友B:
Pad的设置有问题,Thermal Pad与Anti Pad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的设置有问题,Thermal Pad与Anti Pad设置错误

不懂就要问,请教一下,一定要设置散热焊盘吗?我的是两层板也没有负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金属化过孔,一定要设置散热焊盘吗?

网友C:
检查一下gerber文件有个undefined linewidth这个参数,是否填了非0值,填个0.1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就要问,请教一下,一定要设置散热焊盘吗?我的是两层板也没有负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金属化过孔,一定 ...

不设置也可以,一般工艺不会有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gerber文件有个undefined linewidth这个参数,是否填了非0值,填个0.1就行 ...

这个值已经填了,钻孔图就是出不来

楼主:
最新的改完钻孔后的文件已经置顶了,希望大神们有时间帮忙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值已经填了,钻孔图就是出不来

这个报错,以我的经验是,存在值为0的线宽参数,我上次遇到这个,就是因为undefined linewidth 没有设置。你再检查下你的设计文件。 过孔的设计参数也再看下,过孔在设计时,也有个让你设置过孔符号的步骤,就是过孔默认显示是十字或者圆孔之类的,你再检查下。
然后再反复试试重新出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报错,以我的经验是,存在值为0的线宽参数,我上次遇到这个,就是因为undefined linewidth 没有设置 ...

您说的这些东西我都试过了,我再仔细的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