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哪款单片机能直接输出负电压-100MV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客人给我的样机,   蓝线 单片机一IO输出的负压电平  -100MV,申明下,确定是IO 口负载断开前提下,直接测IO所得的波形,不知哪位高手用过类似的MCU ?谢谢!

网友A(2022-05-10):
没有这样的MCU

网友B:
也有可能你的示波器的地的问题。

网友C:
首先确定示波器的探头负极接的是MCU的GND,所有IO不能有负输入电流,短路示波器探头,调零点,然后再测IO。

网友D:
应该是示波器探头接地点选择的不对,或者线路地线阻抗较大,大电流在地线上引起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