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哪些因素会引起三防漆喷涂出现飞溅现象

楼主(2022-05-09):
PCB板及元器件在喷涂三防漆过程中,如果出现三防漆飞溅现象,会导致三防漆固化后,PCB板出现不良的现象,比如真眼,气泡,或者是有些元器件禁止接触三防漆,结果被溅到,导致电路异常。那么PCB板喷涂过程哪些因素会引起三防漆喷涂出现飞溅现象呢?请听小编讲解。

一、喷涂高度
       喷涂高度指的是喷枪到产品喷涂面的距离,一般喷涂高度太低除了会产生气泡外,三防漆飞溅也是一个不良的现象,因为高度越低,三防漆不能完全雾化,那么没有雾化的三防漆仍是液态,喷在产品上自然就会飞溅到其他地方,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调整到相对高度,保证三防漆能够完全雾化。

二、压力大
       压力影响方面,小编以一个案例进行说明,用户使用施奈仕三防漆时,反应说三防漆喷涂过程导致其他元器件也粘有三防漆,使用其它型号的不会有飞溅现象,经过电话沟通仍不能完全解决,到达现场后小编通过几个参数的调整与胶水参数进行磨合后无飞溅现象出现,主要的就是气压大小、喷涂高度、三防漆粘度之间的磨合调整。

三、堵枪
       三防漆喷枪被堵也是很多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被堵后,流量变小,出胶力度变大,造成拉丝,滴胶,还有更明显的就是飞溅,喷枪被堵,三防漆在出胶口就出现三防漆液体飞溅,无法雾化,尤其是手动喷枪被堵出现飞溅现象非常明显,所以喷枪出胶口的清洁非常重要。预防三防漆飞溅现象,可以通过对工艺条件、设备保养进行管控和调整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