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晶体管是否处于开关状态?

楼主(2022-05-09):
比如D类功放或者E类功放,晶体管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那么比如用PWM信号来控制晶体管的开关,那么怎么保证晶体管导通的时候是工作在饱和状态呢?

网友A:
如图,如果空载情况下:

设三极管的β值为200,基极注入的电流为Ib,则:

Vcc-Ib*200*(Rc+Re )=0 时,(其中Ib=Vb/(Rb+200*Re+0.7)),可以认为三极管达到了饱和状态。

考虑三极管的β值不确定,且需要保证一定的饱和系数,Ib的值最好大于以上计算值的2-3倍。

通过上式也可以看到,调整Rc和Re的数值,同等条件下,也可以调整三极管的饱和程度。

考虑有负载的情况下,需要视负载并联在C极,还是串联在CE回路,都对电路的计算有影响,需要增加上述计算式的因子重算。

网友B:
三极管工作于截止、饱和状态,就是开关状态,MOSFET则小于等于0V栅压就是截止,大于手册要求的栅压就会饱和导通,工作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工作于截止、饱和状态,就是开关状态,MOSFET则小于等于0V栅压就是截止,大于手册要求的栅压就会饱和 ...

那么该如何正确理解三极管放大和开关状态?是不是说开关状态是三极管放大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该如何正确理解三极管放大和开关状态?是不是说开关状态是三极管放大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

可以认为开关状态是三极管放大状态的两种特定的极限情况,一种(开状态)是偏置电流过大,在外部电路的限制下,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另一种(关状态)是偏置电压太低,三极管未能导通,无法形成集电极电流的截止状态。如果三极管既不饱和,也不截止,那就是放大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认为开关状态是三极管放大状态的两种特定的极限情况,一种(开状态)是偏置电流过大,在外部电路的限 ...

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极管的放大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临界工作状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极管的放大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临界工作状态吗?

还不如理解为:三极管的放大状态,是开关的饱和与截止状态之间的一种过渡的状态。

网友C:
CE电压接近于BE电压。集电结,发射结都正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该如何正确理解三极管放大和开关状态?是不是说开关状态是三极管放大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

开关状态,就是通断方式,与放大状态不同,放大状态,输入信号有微小变化,输出就有大变化(电压或电流,或均有),但是饱和状态,输入信号有变化,输出变化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状态,就是通断方式,与放大状态不同,放大状态,输入信号有微小变化,输出就有大变化(电压或电流, ...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三极管都会出现这三种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三极管都会出现这三种工作状态?

三极管在电路中是否会出现这3种工作状态,是根据具体电路和功能来确定的。比如用三极管做一个简单的放大器,只要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则三极管会只工作于放大状态。但是如果你输入信号过大,则就会出现截止或饱和,这3中工作状态都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在电路中是否会出现这3种工作状态,是根据具体电路和功能来确定的。比如用三极管做一个简单的放大 ...

那么有没有专用的开关三极管,类似1N4148这类开关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