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16Q40如何启动睡眠和唤醒功能

楼主(2022-05-10):
我用PIC18F16Q40芯片做了一个多功能时钟,使用18650锂电池供电,为了降低功耗,我想启用芯片的睡眠功能,通过DS1307时钟芯片的秒信号中断或按键中断来唤醒单片机,执行完相应的操作后又进入睡眠状态。我没有找到相应的示例,又看不懂英文的数据手册,全靠百度翻译,一直没有找到如何进入睡眠及如何通过中断唤醒,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给个示例代码。谢谢!

网友A:
程序里执行SLEEP指令就能进入Idle或Sleep模式了。
DS1307的输出或按键接到PIC18F16Q40的中断引脚上,当发生中断事件就唤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执行SLEEP指令就能进入Idle或Sleep模式了。
DS1307的输出或按键接到PIC18F16Q40的中断引脚上,当发生 ...

谢谢指教!我还以为要进行配置呢。

网友B:
对休眠和唤醒一直是一知半解

网友C:
睡眠有函数进入 唤醒要看是哪种睡眠模式吧

网友D:
有哪些唤醒方式呢

网友E:
多功能时钟都具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F:
进入睡眠时相关模块需要设置吗

网友G:
好像是直接调用的函数啊

网友H:
还有其他的低功耗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参考这个Q10的例子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8f47q10-low-power-modes ...

非常感谢提供链接资料,正是我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