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
为什么用J-FLASH烧好程序不运行,用keil仿真下载烧就可以呢?

楼主(2022-05-10):
为什么用J-FLASH烧好程序不运行,用keil仿真下载烧就可以呢?

我用的是HC32L136之前程序用J-FLASH烧都正常,现在程序空间由40520增加到40592,就遇到J-FLASH烧好程序不运行,用keil仿真下载烧就可以。J-Flash 是V6.44g,管网下载

网友A:
下载完成后重新上电,如果还不行,就是没下载对

楼主:
START  APPLICATION  已经设置了

楼主:
程序空间到40592就会出现,程序空间再使用点也不会出现这问题,有点像坏道

网友B(2022-10-31):
J-FLASH设置一下,option--Project setting--Production,在Start application选项打钩
烧写的时候要用Target--Production Progr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