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29sge, 把time配置成pwm 后,有没有方法通过pdma输入一组数据...

楼主(2022-05-10):
DM, TI, ge, pd, PWM
把time配置成pwm已经完成,但是把buffer 200多个字数据通过pdma输入到TIMER1 -> PWMCMPDAT,总是会卡在while处。类似的程序功能stm32可以实现。本人不确定,029芯片pdma是不是可以这样使用,如果可以请教高人,下面的程序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问题补充 :

029sge程序:不能实现功能,卡在while

        /* Enable PDMA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 Open Channel 2 */

        PDMA_Open(1 << 2);

        /* Transfer count is PDMA_TEST_LENGTH, transfer width is 32 bits(one word) */

        PDMA_SetTransferCnt(2, PDMA_WIDTH_32, buffersize);

        /* Set source address is au8SrcArray, destination address is au8DestArray, Source/Destination increment size is 32 bits(one word) */

        PDMA_SetTransferAddr(2, (uint32_t)LED_BYTE_Buffer, PDMA_SAR_INC, (uint32_t)(&(TIMER1 -> PWMCMPDAT)), PDMA_DAR_FIX);

        /* Request source is memory to TMR1 */

        PDMA_SetTransferMode(2, PDMA_TMR1, FALSE, 0);

        /* Transfer type is burst transfer and burst size is 1 */

        PDMA_SetBurstType(2, PDMA_REQ_BURST, PDMA_BURST_1);

  TPWM_CLEAR_COUNTER(TIMER1);

        /* Start Timer PWM counter */

        TPWM_START_COUNTER(TIMER1);

        /* Generate a software request to trigger transfer with PDMA channel 2  */

        PDMA_Trigger(2);

        while(!(PDMA_GET_TD_STS() & PDMA_TDSTS_TDIF2_Msk));

        TPWM_STOP_COUNTER(TIMER1);

        /* Clear transfer done flag of channel 2 */

        PDMA_CLR_TD_FLAG(PDMA_TDSTS_TDIF2_Msk);

楼主:
问题补充 :

stm32程序,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7, buffersize);

        TIM_SetCounter(TIM2,0x0000);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imer 2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7));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

        TIM_Cmd(TIM2, DISABLE);                         // disable Timer 2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CC2);

        DMA_Cmd(DMA1_Channel7, DISABLE);                         // disable DMA channel 7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7);                                 // clear DMA1 Channel 7 transfer complete flag

楼主:
  • 问题补充 :

    简单讲我想实现的功能就是类似stm32芯片的  PWM+DMA控制灯带,DMA输出占空比值,PWM输出不同的波形,控制灯的颜色亮度。

    有没有前辈能回复快一点,不胜感激。。

  • 问题补充 :

    PWM频率是800K

网友A:
目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网友B:
需要实时修改占空比吗

网友C:
这个速度高不高呢

网友D:
输入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多长时间可以生效啊

网友F:
请问什么是pdma啊

网友G(2022-06-10):
直接白话吧,专业缩写不太懂

网友H:
试试啊,哪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