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转换电压输出不稳,导致电压显示LED灯在某个电压点闪...

楼主(2022-05-10):
ADC转换电压输出不稳,导致电压显示LED灯在某个电压点闪烁。

楼主:
问题补充 :

while(1)

        {

                 if (time_10ms)

                 {ADCCON1|=0X30;            /* clock divider */

      ADCCON2|=0X0E;            /* AQT time */

      AUXR1|=SET_BIT4;          /* ADC clock low speed */

      clr_ADCCON0_ADCF;

      set_ADCCON0_ADCS;

       LowBat_V = (ADCRH<<4)+(ADCRL&0x0F);

                                                                if (LowBat_V>=1280+40) //1320=3.5V       43.33=0.1V  1025/1280

                                                                {

                                                                //Led_Mode=1;

                                                                        //P10=0;

                                                                        P11=1;

                                                                }

                                                        else if (1140<LowBat_V<1280) //1320=3.5V       43.33=0.1V

                                                                 {

                                                                        //Led_Mode=3;

                                                                //P10=1;

                                                                        P1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