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m32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核心板,系统板的区别,请尽量...

楼主(2022-05-10):
stm32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核心板,系统板的区别,请尽量通俗易懂一些,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个在百度上会有更好的解答吧

网友B(2022-08-17):
这个简单啊,可以理解为开发板就是外设基本全部引出的电路板

网友C:
我觉得核心板是可以移植的,就叫核心板

网友D:
系统板可能就是最小电路板吧

网友E:
学习板我觉得和开发板是一样的,可能功能比开发板弱一点点

网友F:
这个叫法不一样,所以区别也不一样,可以这么理解,核心板就是最小电路,系统板可能就还有些外设吧

网友G:
这个核心板是可以多电路板复用的吧

网友H:
你这个也没必要研究啊,跟开发来说,没啥关系

网友I:
一般都是开发板,系统板,最小核心板这么分类

网友J:
都可以吧,开发板也有可能是学习板吧

网友K:
我的理解,就是开发板是外设最全的,核心板就最简电路,系统板和学习板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