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stm32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核心板,系统板的区别,请尽量...

楼主(2022-05-10):
stm32单片机,开发板,学习板,核心板,系统板的区别,请尽量通俗易懂一些,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22-06-13):
开发板一般是外设比较多的

网友B:
学习板没这么叫过吧,可能是因为资料多?

网友C:
核心板一般都是最小电路板,外设引脚引出而已

网友D:
低配,中配,高配的区别

网友E:
系统板和核心板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F:
我感觉开发板和学习板是新人入门来使用的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淘宝,上面你搜一下开发板和核心板看看都出来的是啥就知道了

网友H:
一般是开发板资料多,外设多,系统板和核心板应该是能保证MCU能正常运行的最少电路

网友I:
如果要说区别,开发板应该比较贵

网友J:
你知道开发板就适合学习,核心板适合DIY,系统板可能是公司的最小集成模块吧

网友K:
你可以理解核心板是最小系统板,系统板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L:
开发板我理解就是学习使用,做产品可能不太行,核心板就不一样了,可以做产品使用

网友M:
开发板外设多,一般基础外设都会引出方便学生或者用户使用,核心板一般都是用到什么外设引出什么外设,比较省成本

网友N:
这个学习板,开发板一般都是给学者使用的,核心板和系统板一般是为了方便多产品使用的

网友O:
开发板好像和学习板是一类东西

网友P:
这个也讲不透吧,就理解一下学习板和开发板就行,都是为了学习推出的

网友Q:
区别可能就是电路设计标准不一样,外设引出的程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