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51单片机控制SG90舵机工作

楼主(2022-05-10):
下面是我用keil写的程序,怎么烧录到STC89C52单片机中实现不了预期功能呢?
本来是按下jia键,舵机就转180度,按下jian键就转0度。可是我的舵机却反应得不那么
灵敏。我用的是SG90舵机,接在开发板5v,该舵机正常工作电压是4.6-6v,是这个舵机
驱动不起来吗?还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求大神指点指点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ia=P3^4;
sbit jian=P3^5;
sbit pwm=P3^7;

uchar jd,count;

void delay (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8;j>0;j--);
}

void display()
{
if(jia==0)
{
delay (10);
if(jia==0)
{
jd=0;
count=0;
while(jia==0);
}
}
if(jian==0)
{
delay (10);
if(jian==0)
{
jd=5;
count=0;
while(jian==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1=(65536-655036)/256;
TL1=(65536-655036)%256;
EA=1;
ET1=1;
TR1=1;
jd=1;
count=0;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655036)/256;
TL1=(65536-655036)%256;

if(count<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

网友A(2025-09-05):
用 51 单片机控制 SG90 舵机,需将舵机信号线接单片机 I/O 口。通过编程生成 20ms 周期的 PWM 信号,其中高电平持续 0.5ms-2.5ms 对应 0°-180°。利用定时器产生精确脉冲,改变高电平时间实现角度控制,注意需加电源驱动模块,避免单片机供电不足。

网友B(2025-11-13):
51 单片机控制 SG90 舵机:SG90 需 5V 供电,信号线接单片机 IO 口。通过输出 20ms 周期的 PWM 信号控制,其中高电平 0.5-2.5ms 对应 0-180°。程序中用定时器生成 PWM,如:0° 对应 0.5ms 高电平,90° 对应 1.5ms,180° 对应 2.5ms。初始化定时器后,改变高电平时长即可控制舵机转动到目标角度。

网友C:
51 单片机控制 SG90 舵机,需输出 20ms 周期的 PWM 信号,其中高电平 0.5-2.5ms 对应 0-180°。可通过定时器中断生成 PWM:定时器定时 10μs,计数变量控制高电平持续时间(50-250 次计数),周期到重置。程序中修改高电平计数即可调整角度,接线时舵机 VCC 接 5V,信号线接单片机 IO 口,GND 共地。

网友D:
用 51 单片机控制 SG90 舵机,需通过定时器生成 20ms 周期的 PWM 信号,其中高电平 1-2ms 对应 0-180° 转动(1.5ms 为中位)。将 IO 口接舵机信号线,编写定时器中断程序,按角度计算高电平时长,通过改变比较值调整占空比。注意供电需独立,避免单片机电源波动影响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