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样能使电机转起来吗?

楼主(2022-05-10):
如图,电机和电容串联,VCC 和GND 是外部的供电。
先是VCC连,GND断,然后VCC断、GND连。两种状态快速切换。
问电机能转吗?
谢谢!

你的意思是 先转起来后 断开了 后还转不转是吧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搞?????

网友B:
这没有构成回路吧?

网友C:
切换速度有多快?

网友D:
这个不是简单一个快速切换的问题。但是可以转动起来。转动起来需要满足太多条件,比如快速奇幻的频率,电机功率,电感量,电容电压,容值等等,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转动起来的,你就把他等效为一个交流电,流过这个电机跟电容的等效回路

网友E:
没有形成闭环回路

网友F:
应该不会转,电机转动,需要具有换向功能

网友G:
为何提出这个问题?楼主想说明什么?

网友H:
楼主是脑洞大开想让电机正反转???

网友I:
电容串联 相当于高阻,应该是转不起来的 ,并起来的话  再断开VCC 或者 GND 才有可能转

网友J: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K:
你这个问题不严谨.如果是实际使用,就不要想这种事,连回路都没有.如果你是想搞学术研究,那就去好好的把理论学好,看有没有什么路子能让它工作,然后公布你的答案或把它转化为票子.记住,技术是严谨的.

网友L:
没有构成回路,当然是不可能转的。

网友F:
该不会转,只要极性没有变,就不会转。除非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