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外网连接 局域网可以通信

楼主(2022-05-10):
开发板可以ping通百度 但与电脑服务器程序连接不了 pc客户端可以和服务器连接 程序用qt写的 外网连接 局域网已经可以通信

网友A:
能ping通的话,不就代表通了么

网友B(2022-06-19):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设置呢?

网友C:
你可能有那块被遗忘了吧

网友D:
正常来说,ping通只能证明硬件OK,通讯可能还需要端口之类的

网友E:
你可以用开发板与PC客户端通讯啊,PC客户端与电脑服务器连接

网友F:
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感觉你应该是什么参数没配置导致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网友H:
你用抓包软件跟踪一下看看呢?是不是协议不对导致的

网友I:
正常来说ping通一般就是可以的了

网友J:
是不是需要固定IP才行呢?

网友K:
可能是协议不对吧,不然怎么能通信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