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开发板外网连接 局域网可以通信

楼主(2022-05-10):
开发板可以ping通百度 但与电脑服务器程序连接不了 pc客户端可以和服务器连接 程序用qt写的 外网连接 局域网已经可以通信

网友A(2022-11-26):
外网的话你要注意的是要有固定IP才行

网友B:
你采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啊?UDP还是啥

网友C:
局域网通信是因为不需要固定IP的哦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你IP不是固定的导致开发板不能与服务器连接

网友E:
你电脑服务器是放在外网上的吗?

网友F:
有没有可能,你的PC端也是固定IP啊?

网友G:
开发板可以ping到IP,那是不是IP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H:
你可以将你的开发板也弄个固定IP,估计就行了

网友I:
你开发板才用的是4G还是网线的方式通信的?这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J:
那你可以将开发板的数据传送到PC端,然后PC再传到服务器端就好了

网友K:
用啥写的估计不是问题,可能是你IP的事儿

网友L:
你用的什么方式与本地电脑连接的啊?

网友M:
其实你可以这样,本地电脑做个实时通信程序就好了,转发一下开发板上来的数据到服务器呗

网友N:
外网肯定不行啊,你要将开发板也弄到外网上,比如放在阿里云上,然后你服务器从阿里云取数据就好了

网友O:
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心跳包带数据的方式实现与外网通信,这样能好点

网友P:
有点麻烦啊,开发板一般都不是固定IP,就 不好弄呢

网友Q(2023-07-25):
其实发生问题还是IP的问题,建议按照规范进行配置

网友R:
IP设置一定要正确

网友S:
开发板可以通过外网连接到局域网,并且可以在局域网内进行通信。

网友T:
在开发板上配置正确的网络设置,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DNS服务器等。确保网络设置与局域网内其他设备的设置相兼容。

网友U:
开发板是否具备直接访问互联网的能力

网友V:
能够通过外网连接并与局域网内的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W:
网络使用动态IP地址,你可以考虑使用动态DNS服务

网友X:
可以通过以太网、Wi-Fi等方式连接到路由器或者使用其他支持互联网连接的设备。

网友Y:
可以考虑使用动态DNS服务来解决IP地址变化的问题。动态DNS服务可以将一个固定的域名与开发板的动态IP地址进行关联,使外部设备可以通过域名访问到开发板。

网友Z:
确保开发板正确连接到局域网,并分配了一个有效的IP地址。

网友AA:
能够通过外网访问开发板,并在局域网内进行通信。

网友AB:
开发板位于局域网内,需要将路由器中的端口映射或端口转发配置为将外部请求转发到开发板的IP地址和端口上。这样可以使外部设备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到开发板。

网友AC:
开发板正确连接到局域网,并分配了一个有效的局域网IP地址

网友AD:
开发板可以连接到局域网

网友AE:
可以通过TCP/IP协议进行局域网通信,可以使用C语言编写TCP/IP协议栈,或者使用现成的TCP/IP协议栈库。

网友AF(2023-09-06):
局域网通信是因为不需要固定的IP地址

网友AG:
我认为有可能是你的IP地址不固定,导致开发板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网友AH:
我认为可以通过心跳包数据与外部网络通信,这样可以更好

网友AI:
是不是电脑防火墙没有关闭

网友AJ:
把电脑防火墙关了试试

网友AK:
这取决于您的开发板是否使用4G或以太网电缆进行通信

网友AL:
有没有可能你的电脑也是固定IP?

网友AM(2023-10-07):
然后您可以将数据从开发板传输到PC,然后PC可以将其传输到服务器

网友AN:
开发委员会有能力直接访问互联网吗

网友AO:
您也可以为您的开发板设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这可能就足够了

网友AP:
可以或许经由过程外网毗连并与局域网内的装备举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