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开发板外网连接 局域网可以通信

楼主(2022-05-10):
开发板可以ping通百度 但与电脑服务器程序连接不了 pc客户端可以和服务器连接 程序用qt写的 外网连接 局域网已经可以通信

网友A(2022-06-13):
局域网可以通信说明是网段一样,但是你说开发板ping外网可以,是不是需要外网有个固定IP呢?

网友B:
你这个采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呢?抓个包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端口不对吧,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D:
其实网络好像就要设置几个参数而已,一般是IP和端口号

网友E:
可以让开发板链接一个云平台,然后电脑也链接这个云平台,就好了

网友F:
是不是防火墙设置问题

网友G:
听你的描述,可能是开发板没有固定IP,导致电脑服务器找不到开发板吧

网友H:
局域网通信成功很正常,端口号对应上就行了

网友I:
你这还是用花生壳或者云平台搞定吧

网友J:
你说的服务器是固定IP么?

网友K:
你的开发板是访问不了服务器么?

网友L:
ping通了,就表示通了

网友M(2022-09-10):
网络设置ip和端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