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外网连接 局域网可以通信

楼主(2022-05-10):
开发板可以ping通百度 但与电脑服务器程序连接不了 pc客户端可以和服务器连接 程序用qt写的 外网连接 局域网已经可以通信

网友A(2022-08-17):
那是不是应该检查服务器的程序呢?

网友B:
你这个有可能跟DNS有关系?

网友C:
看你用啥通讯协议呗,开发板协议要与电脑服务器协议一直才行

网友D:
你电脑是否开了防火墙啊?

网友E:
可以看看电脑的网络端,都有几个网卡啊?

网友F:
感觉不应该啊,听你描述好像都是正常的,但是连在一起就不行了

网友G:
有可能是被防火墙拦截了,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H:
你换个电脑试试呢?

网友I:
正常QT写的兼容性很强的,而且感觉你的网都是OK的啊

网友J:
你是要用固定IP吧,不然好像外网是连接不了

网友K:
有没有关防火墙啊

网友L(2022-09-23):
这个属于透传,要服务器那边开放端口最好协议才能通讯的,一般都是别人做好的模块,里面带有透传协议,自己搞的话有点难度,尤其是这方面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