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发板外网连接 局域网可以通信

楼主(2022-05-10):
开发板可以ping通百度 但与电脑服务器程序连接不了 pc客户端可以和服务器连接 程序用qt写的 外网连接 局域网已经可以通信

网友A(2022-09-10):
是不是需要有固定IP才行啊?

网友B:
Ping百度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你与服务器通讯是以什么协议通讯的啊?

网友C:
你关闭一下防火墙试试呢?

网友D:
局域网能通的话,是不是就说明外网不通可能与防火墙有关系呀

网友E:
你的服务器是用的阿里云么?

网友F:
这个跟用啥程序好像没关系,给我的感觉跟防火墙或者还是固定IP有点关系

网友G:
是不是因为IP总变化,导致通讯失败呀

网友H:
你用什么协议?是TCP还是什么?抓包工具试试,看看数据发的对不对

网友I:
你开发板能不能通过工具抓一下发的数据是否正确,然后看看服务器是不是没收到数据呀?如果收到数据,可能是数据不对,导致没反应,如果没收到就看看是否有墙或者连接方面

网友J:
你可以用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抓包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