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4 I2C主从通信,第一次通信成功,第二次只检测一次中

楼主(2022-05-10):
STM32L4 通过I2C方式组成主机——从机通信(主机从机都是stm32L431),主机给从机第一次发送消息能够成功,但是从机返回信息就会失败。
主机给从机第一次发送消息后,不让从机响应。主机第二次发送信息时失败,此时从机只能接收第二次发送信息的第一个中断,然后就卡死。
代码是有Cube MX生成,调用标准库函数。
主机发送及接收使用polling方式,从机接收使用中断触发,从机发送使用Polling方式。

网友A(2022-07-20):
检查一下初始化设置

网友B:
是使用硬件的I2C方式通信的么?

网友C:
你可以用仿真器跟踪调试一下,很容易能看得出来问题所在的

网友D:
是不是没触发中断啊?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你逻辑没理清晰,可以仿真跟踪看看

网友F:
你把代码贴出来看看呗,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G:
正常来说,cubemx只是配置底层,业务还是得要自己来写的

网友H:
你是不是协议没搞定啊

网友I:
发送失败提示什么呢?是没触发通信么?

网友J:
感觉想时序没对上导致的呢?

网友K:
正常是不是可以用DMA的啊,试试DM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