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和P的mos管,控制方式是不是正好相反呢

楼主(2022-05-10):
是不是高低电瓶的控制正好是反着的

网友A:
简单说,是这样的

楼主:
复杂点呢?这里应该说的是高低电平的控制吧

网友B:
一个电压正偏,一个电压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压正偏,一个电压反偏。

嗯嗯~

网友C:
对啊,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D:
你可以用仿真软件试试,因为MOS还有其他的特性

网友E:
正常来说是相反的控制

网友F:
是的,但是需要有个启动电压哈

网友G:
这个一定要达到MOS的开启电压才行

网友H(2022-06-11):
我觉得是这样,逻辑没毛病

网友I:
其实你要是叫不准,可以去搜搜MOS的结构和讲解

网友J:
是呀,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K:
嗯,正常是这样,N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P相反

网友L:
对,正好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