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通信是串口通信么

楼主(2022-05-10):
lin到底是个什么通信形式
哪位大神用过

网友A:
Lin和Uart在协议上不同,在硬件是很像的,或者说一样的,都是串行通用异步收发器。
因此有些IC没有Lin的情况下都是使用Uart来模拟Lin。
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能直接模拟的,因为,因为Lin的字节场 和 Uart一样都是8N1的格式,但是Lin的头部场不符合这块。帧间隔场是连续13个显性电平,与串口的8位不符,所以帧间隔这部分就比较难搞。

网友B:
MM32F3270通讯板之LIN接口主从通讯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1574-1-1.html?fromuser=xld0932

网友C:
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32F3270通讯板之LIN接口主从通讯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3221574-1-1.html?fromuser=xld0932
(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和Uart在协议上不同,在硬件是很像的,或者说一样的,都是串行通用异步收发器。
因此有些IC没有Lin的情 ...

嗯嗯,感谢,最近接触这个~

网友D:
感觉汽车上用的多,这种接口

网友E(2022-06-20):
这种应该算是串行通信吧

网友F:
没用过,我觉得应该跟can差不多

网友G:
这个用的少耶,一般都是用在汽车上

网友H:
你可以看看lin定义再说嘛,就能了解了

网友I:
估计不是串口通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和Uart在协议上不同,在硬件是很像的,或者说一样的,都是串行通用异步收发器。
因此有些IC没有Lin的情 ...

感谢!

网友J:
这种好像也能组网,你可以理解为和485差不多吧

网友K:
不太清楚,应该和can的差不多吧

网友L:
没用过lin,一般都是485或者can

网友M:
我看介绍说,lin好像数据量小的车载用的多

网友N:
一般都用不到这块吧,一般都是用485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