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工作电流和供电电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0):
看ESP8266模块,它的工作电流是80mA,供电电流是500mA,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供电电流是指保证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通常指电源方向的吧,工作电流是指正常工作下的电流,指设备方向的吧。一般板子上有几个大点的电容,通电瞬间的电流还是会超过工作电流的,如果供电电流不够,可能会造成电源重启或短路保护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流是指保证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通常指电源方向的吧,工作电流是指正常工作下的电流,指设备方向的吧 ...

坛友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供电电流是全线路工作状态下的耗电值,工作电流专指IC自身的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供电电流是全线路工作状态下的耗电值,工作电流专指IC自身的工作电流? ...

供电电流可以理解成瞬间极限的电流?工作电流理解成常态工作下的电流?

网友B:
这个比喻不知道是否合适:比如你的车发动机最大功率100KW,而一般工况下功率为20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喻不知道是否合适:比如你的车发动机最大功率100KW,而一般工况下功率为20KW。 ...

晓得啦,可以理解为最大值和实际输出值。

网友C:
意思是想保证它正常工作,你给它的供电电源,电流输出能力要不低于500mA;可能是它的瞬态电流接近500mA。
而它的正常工作电流,平均在8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想保证它正常工作,你给它的供电电源,电流输出能力要不低于500mA;可能是它的瞬态电流接近500mA。
...

谢谢,已经对这两个概念有所理解了,如果有时间我会实测感受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