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正交解码怎么解?

楼主(2022-05-11):
正交解码怎么解?

网友A(2022-09-13):
正常做呗,如果是ST的话,有正交解码的定时器的

网友B:
你找demo,网上一堆demo的

网友C:
看你用那款MCU呗,你是要用U5么?

网友D:
找个例程看看

网友E:
你用的这款MCU可以试试cubemx看看能不能生成哈

网友F:
这个正交解码我记得如果是F103的话有这个定时器的

网友G:
话说,你的程序例程里没有demo参考么?

网友H:
你看看手册,看看是否有正交解码器呗

网友I:
如果有硬件解码器的话好解,软件解俺也不会

网友J: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呢

网友K:
你参考一下STM32F103的正交解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