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STM32 TIMER管脚问题

楼主:
ST, TI
请教大家一下,STM32TIMER的管脚问题。
看这个图,左边的TIMx_CH1是输入,右边的TIMx_CH1是输出,这是两个不同的引脚吗,还是复用的?如果是复用的话,那不是不能同时进行输入输出吗?

并且在下面这个图上,也没能区分出输入输出啊。

网友A(2022-09-13):
是复用的,但是不能同时输入输出

网友B:
一个IO的话,怎么实现输入输出呀

网友C:
通道的话是几个IO的吧,可以定义不一样的IO的吧

网友D: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同一个IO吧

网友E:
肯定不能同时输入输出的啊

网友F:
不能同时输入输出

网友G:
通道是一个,你可以1通道定义输入,其他通道定义输出吧

网友H:
我也没理解,这题挺难的啊

网友I:
复用的话,属实不能同时输入输出的

网友J:
你看看数据手册,上面没有别的介绍了么

网友K:
你可以用程序试试,看看能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