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请问riscv64-unknown-elf-gcc编译怎么将printf重定义到串口...

楼主(2022-05-16):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int fputc(int ch, FILE *stream)
{
        while( (UART0->SR.Word) == 0x260);
        UART0->TBR.Word = (uint8_t) ch;
        return ch;
}

int _write(int fd, char *ptr, int len)
{
         for(int i=0; i<len; i++)
         {
             //while( (UART0->SR.Word) == 0x260);
             UART0->TBR.Word = (uint8_t) ptr ;
    }
        return len;
}
重定义了以上函数,都不行,求教

网友A:
这样改试试:

int _write(int fd, char *ptr, int len)
{
         for(int i=0; i<len; i++)
         {
             while( (UART0->SR.Word) == 0x260);
             UART0->TBR.Word = ptr[i] ;
    }
        return 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