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液晶屏程序保护

楼主(2022-05-12):
我是做液晶屏类产品,但是有个烦恼,如何防止别人抄袭呢,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

网友A(2022-07-16):
防止抄袭液晶屏啊?那你把屏引脚做复杂一些呗

网友B:
我觉得堆成本,堆料估计别人就不愿意抄袭你的了

网友C:
你可以做专利保护,可能会好些

网友D:
这个防止不了吧,现在产品抄袭很正常了

网友E:
你要是有钱的话,可以做些专利池,做成产品保护就好了

网友F:
一般情况是加密,电路的话就盲埋孔,这样抄板成本高

网友G(点评):
电路是可以抄的,再复杂也能抄出来,只是时间和成本的问题。

网友H:
你用不常用的元件呗,抄板也会很麻烦

网友I:
液晶屏应该不怕被抄袭吧,那东西抄袭干啥呀

网友J:
好办法的话,就是电路做复杂一些呗

网友K:
你液晶屏应该没有什么程序吧,都是靠抄袭硬件的,你要从硬件方面入手才行

网友L:
屏保还有这顾虑?

网友M:
你可以通过修改驱动器的丝印

网友N:
现在抄袭的成本太低了,你可以好好研究如何防止抄袭了

网友O:
一般情况可以通过修改外形外观,与众不同来迷惑抄袭者

网友P:
设计独特点,让他抄袭不了

网友Q:
没有好办法,毕竟硬件你是要给客户的

网友R:
给后面打上黑胶,密封,不让抄袭的人看到里面构造

网友S:
你可以用复杂的方式实现,不然是不可以了

网友T:
防止抄袭可以用专利的方式实现

网友U:
你可以找个律师研究研究这类

网友V:
防止抄袭可以实现快速硬件升级哈

网友W:
不好搞,但是你要快速更新,不断迭代,也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X(2023-03-01):
在软件中可以尝试做一些判断,会有一些效果。

网友Y(2024-05-06):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Z: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AA: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AB: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AC: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AD: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AE: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AF: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AG: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AH: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