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文件系统 fatfs 挂载失败问题

楼主(2022-05-11):
如题,我跟着教程打代码,用f_count 返回了一个错误值(没有文件系统),然后就用f_mkfs 格式化,这两个函数都各有返回值,用printf 函数输出到串口助手显示两个返回值,一个错误值13,一个0。
f_mkfs 返回值为0就是格式化成功了,然后因为没有教程说是没有擦除扇区原因,导致移植失败,所以每次复位都是重复13和0两个返回值;然后跟着教程在dick.c 加了擦除函数。
就是到这里,我还是会重复13和0,没有移植成功,我单独测试了我的擦除函数,是可以正常擦除掉扇区内容为0xff 的,但为什么就是移植不了呢?每一个步骤都和教程一样,结果不行,真的心累,求问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初学者没有人带真的要炸啊,一个bug接一个卡住,效率好低

网友A(2022-07-24):
你可以找个好用的文件系统,仿真的模式跑两遍,看看流程

网友B:
找个我也不会呀,但是我知道你得看看好用的程序,而不是参照教程敲代码,因为有些他们是忘记提供了,你就不好调试了

网友C:
网上不是有很多文件系统的程序么,跑一个试试呗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找个demo,好用的demo梳理一下流程

网友E:
教程不是很多么,先复制,再修改呗

网友F:
如果是ST的话,你可以用cubemx生成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G:
业务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找现成的demo抄一下

网友H:
新入门的就这样,别着急,慢慢来

网友I:
是编译没成功么,还是编译通过,但是没驱动起来呢?

网友J:
你可以找个好用的代码,梳理流程,或者自己找个朋友指导指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