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ourceinsight4 添加其他盘下的文件程序死机问题

楼主(2022-05-11):
借最火的论坛请教一个问题:
老码农还在坚持sourceinsight,3.0下 打开Add and Remove Project Files窗口,在File Name下直接输入盘符就可以选择其他盘的目录树,但在4.0下就会出现sourceinsight程序死机问题,100%复现。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A(2022-07-21):
在最火的论坛里帮老码农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因为中文路径的事儿呢?

网友C:
这个我没遇到过,不知道咋搞耶

网友D:
之前添加文件也这样么?

网友E:
那你换成3.0呗,别升级了

网友F:
我现在用VS,挺好用的,推荐你使用

网友G:
正常来说,可能是因为路径这种包含中文了,或者路径太长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H:
是这个软件死掉了,还是电脑蓝屏了啊

网友I:
换个版本试试,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J:
没啥好办法,换软件呗,都百分百复现了,还搞啥了

网友K:
建议换个写代码软件,比如VS或者TEXT那个软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