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keil调试过程中如何知道定义的变量所在的物理地址?

楼主(2022-05-11):
之前一直使用汇编来编写51的控制程序,因为越来越的计算感觉用汇编编写程序蛮麻烦的,最近开始逐步尝试用C51来编写程序,但是碰到了一个问题:过去用汇编编写程序时各变量的物理地址是确定的,所以在调试中查看变量中的数值可以在memory窗口里看到确认。但是在C51中却不知道变量被定义到了那个物理地址,以至无法知道程序是否按照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正确赋值运算。各位前辈能否指导一二?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2022-07-21):
在编译生成目录里有个.map文件,有你需要要的数据

网友B:
直接仿真看你定义参数名就行了

网友C:
除非指定地址

网友D:
首先说,您是前辈了,用汇编写代码,多少年前就得是大神级别了,其实总的来说,用C语言编写的话,就不用考虑物理地址这种了,就直接按照手册赋值就行,而且还可以仿真调试,很方便的

网友E:
大佬学学C语言就好了,很快上手

网友F:
找个教程呗,比如郭天祥的视频教程,看一看就懂了

网友G:
个人建议啊,还是看看教程和视频吧,能来的快一些

网友H:
汇编想转换思想,挺难的

网友I:
就像你说的查内存,确认,用C语言的话可以用LED或者打印的方式跟踪的呀

网友J:
赋值就和你汇编程序逻辑一样,但是写法不一样

网友K:
看看C语言的教程呢?能不能好一些呢

网友L:
其实如果想搞,建议还是从32开始,现在32性价比高呀

网友M:
这个我也不知道,就知道正常逻辑依照项目需求编程,你是哪块不理解么?是程序这块不好理解吗?

网友N(2023-02-23):
使用_at_关键字对存储器进行绝对地址定位

网友O(2024-07-06):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P: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Q: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R: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S: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