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MCU外部晶振并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2-05-11):
#申请开发板#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很多硬件设计人员在设计极海mcu外设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些参考电路会在外部晶振两端并联电阻,
其实这个电阻有一个专有名词——反馈电阻,其作用是让晶振电路的反相器工作在线性区,为运放输入提供反馈,
使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当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晶振才能正常起振,当然反馈电阻也会影响运放的环路增益,反馈电阻越大,
增益越大。一般该电阻的阻值在M级别,其作用总结如下:
1、配合极海MCU内部电路组成负反馈,移相,是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2、降低谐振阻抗,是谐振器易于启动。
3、电阻取值从100K-20M都可以正常启振,但会影响脉宽。

网友A:
学习了,还有反馈电阻这一说法

网友B(2023-11-17):
这个电阻是有必要吗? 有些人画的ST系统上也有,个人认为如果很有必要,片内做一个小功率大阻值不是什么难处,没有必要外部另加

网友C(2024-02-02):
并联电阻可以降低谐振阻抗,使谐振器更易启动。同时,它还能增加电路的稳定性,即使温度变化,加电阻也能减少振荡器的频率偏移。

网友D:
并联电阻能够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E:
并联电阻能够调节晶振电路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