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形畸变

楼主(2022-05-11):
我现在使用晶华微的SD93F115这款MCU,目前碰到一个问题,使用MCU自带运放检测液体阻抗,输出方波畸变比较严重,目前排查到的问题是,有可能我们现在使用的质检液是容性的,导致输出波形不正常,有并接过电容,出现的波形与使用质检液比较相似,各位大神能不能帮忙分析下这个原因。运放是用的MCU自带的。R2为待测液体的阻抗,范围在8K-100K.

网友A: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B:
搞成外置运放检测回传给MCU信号的形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