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

楼主(2022-05-11):
如何设置8个缓存器,用来存储并发送?

网友A(2022-07-22):
你说的缓存器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B:
你是想把数据分成八份存起来是这意思么?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设置成8个缓冲器,然后存储和发送的呀

网友D:
没有问题吧,我猜测

网友E:
当然可以啊,有啥不可以的呢

网友F:
这个八个缓存器就是数组呗,这么理解就好了

网友G:
设置八个缓存器是硬件的吗?

网友H:
没这么做过,不过我觉得数据都获取到了,怎么发都是可以的

网友I:
设置8个缓存器应该就定义八个数组就行

网友J:
可以问一下技术支持的呀,不过最好找一下相似的demo

网友K:
看你是用硬件的缓冲器还是程序的缓冲器了

网友L:
八个缓冲器就定义八个呗,存储就简单多了

网友M:
这个没太理解,能麻烦一下,把这个说清楚么

网友N:
我觉得可以通过程序实现吧

网友O:
一般缓冲器可能是个类似于三八译码器这种

网友P:
当然可以啊,你想通过程序实现么?

网友Q:
不是很理解你描述的问题,是想用8个buf实现吗

网友R:
这个发送你是想通过什么硬件发送啊

网友S:
一般是可以的,但是单片机的存储也得要大一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