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wu模式下的定时问题

楼主(2022-05-11):
单片机awu模式下可否准确定时? 假设进入awu休眠模式,此时按键中断了,我能否读出lsi的寄存器的计数值呢?然后用定时器计时,这样无缝计时可否,手册中没有计数值寄存器呢?只有分频和唤醒时间设置寄存器呢?

网友A(2022-07-21):
这是什么模式?

网友B:
这种时钟计时可能还行

网友C:
这种定时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D:
就跟RTC估计是一样的,就是阉割版的RTC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呗,我觉得内置时钟都不是很准确

网友F:
如果不是很在乎成本,建议还是外置RTC吧,精度高一些

网友G:
你进入休眠模式,然后外部中断唤醒是么?能读到RTC的数据的

网友H:
这个计时就可以了吧,为啥还要用定时器计时呢?

网友I:
这个STM8不是很好调,你看挺简单的AWU,但是还是有坑的

网友J:
好像算是阉割版的RTC,所以配置有些简单

网友K:
这个按你说的逻辑来搞,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