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2-05-11):
使用ttl转485转换板和远端485设备通信,开始工作正常,万用表测量A、B两端电压2.5V左右,过一段时间后,通信不通,A、B两端电压升高的3V以上,断电后,再启动又正常通信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再说。板子上有没有LED指示灯?接收数据一个灯、 发送数据一个灯的那种。

楼主:
板子上有指示灯,正常通信时,发送时发送灯亮,接收时接收灯亮;通信不通时,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B:
根据你描述现象推测:A/B线上没有120欧电阻(这没影响),有上拉/下拉电阻,所以总线有2.5V电压,出问题后A/B电压上升到3V,有可能是“ttl转485转换板”一直处于发送状态,占用总线,导致收不到“远端485设备”发来的数据,原因可能是CPU死机/通信逻辑错误发送完成没有切换输入状态;

楼主:
单片机这边工作正常,转换板发送指示灯没有亮,应该是没有数据发送。单片机串口发送是按网上的例程修改的,不知道怎么切换到接收状态,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这边工作正常,转换板发送指示灯没有亮,应该是没有数据发送。单片机串口发送是按网上的例程修改的, ...

485芯片收发控制端置为低电平=接收状态

网友D:
通信问题  示波器分析波形  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