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cubeIDE比keil慢

楼主(2022-05-11):
stm32cubeIDE比keil慢

网友A(2022-07-22):
这不是正常么,keil是专业的

网友B:
你这个比较没意义,因为keil精简,而IDE比较繁琐

网友C:
cubeIDE是因为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编译慢

网友D:
你指的是什么慢啊,是打开软件慢,还是咋的?

网友E:
可能是开发软件的软件不一样吧,导致IDE比较慢

网友F:
用哪个,习惯了就好。电脑配置高一点

网友G:
我觉得KEIL是专业的啊,所以快点耶很正常

网友H:
因为IDE可能使用的是HAL库的了,hal冗余性比较大

网友I:
属实,我用过几次CUBEIDE,属实比较慢

网友J:
慢就慢吧,毕竟是免费的,还是比较香的

网友K:
Keil其实比IAR还慢呢,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网友L:
没意义的比较

网友M:
赶最好最方便的用把

网友N(2023-02-23):
使用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编译的也慢。

网友O(2024-03-31):
你是怎么识别出来的呢?编译过程嘛?

网友P:
STM32CubeIDE 在某些方面可能比 Keil 消耗更多的 CPU 资源,这可能表现为在操作过程中感觉稍微缓慢一些。

网友Q:
Keil/IAR这种连实时语法分析功能都没有的东西确实没什么好慢的。
然而实际上,只要电脑配置好一点,Eclipse系的IDE编译速率要比Keil之流的快,所以慢的是你的电脑。
不过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开启eclipse的并行编译功能,就说慢,也见怪不怪了。认知是很难改变的。

网友R:
STM32CubeIDE基于Eclipse开发环境,相对于Keil来说,其资源占用可能更高。如果你的计算机硬件配置较低,可能导致STM32CubeIDE运行速度较慢。

网友S:
Keil的编译器可能进行了更深入的优化,以生成更高效的代码。相比之下,STM32CubeIDE可能使用了不同的编译器设置,导致生成的代码执行速度较慢。

网友T:
Keil可能生成更小的代码,这有助于提高执行速度。而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可能更大,占用更多的内存和存储空间。

网友U:
STM32CubeIDE集成了更多的调试功能,如图形化调试等,这些功能在运行时可能消耗更多的资源,导致速度变慢。

网友V:
STM32CubeIDE 的性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 ST 公司对产品的持续优化和改进,未来的版本可能会在性能上有显著提升。

网友W:
软件启动慢吗?

网友X:
STM32CubeIDE集成了STM32CubeMX这一图形化代码配置工具,并且预配了工具链,这使得开发过程更加顺畅。而Keil作为一款老牌IDE,也提供了完善的工具链支持,尤其对于新手来说,配置相对不繁琐,且网络上有大量教程可供参考。

网友Y:
关于STM32CubeIDE比Keil慢的说法,可能与IDE的性能优化、项目大小、系统资源占用等因素有关。由于STM32CubeIDE是基于Eclipse平台,并集成了多个功能和库,因此在处理大型项目时可能会有一定的性能开销。而Keil作为一个成熟的IDE,其性能经过多年优化,可能在运行速度上有所优势。

网友Z:
虽然STM32CubeIDE在代码编辑方面具有优势,如代码提示和自动补全功能,但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开发的前半部分。在后半部分,如调试和问题解决方面,Keil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强大的功能。

网友AA:
新版本的开发环境可能会有更多的优化和改进,而旧版本可能会比较慢。

网友AB:
STM32CubeIDE 是由 ST 公司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它集成了 STM32CubeMX 配置工具,旨在提供一个一站式的开发体验。这款 IDE 的优势在于它的易用性和集成度,它简化了配置过程,使得开发者能够快速搭建项目,但它可能在资源占用上不如 Keil 那样高效。

网友AC:
STM32CubeIDE和Keil都是常用的嵌入式开发工具,它们在功能和性能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网友AD:
电脑配置低了,该换的了。

网友AE:
Perhaps it is the software that develops software is different, cause IDE to be slower

网友AF:
你怎么知道的,编译过程吗?

网友AG:
STM32CubeIDE是一个集成的开发环境,包含了项目管理、代码编辑、编译、调试等功能,这些功能的集成可能增加了软件的复杂度,影响运行速度。

网友AH:
STM32CubeIDE的编译速度相对较慢。这可能是由于它使用了不同的编译器或优化设置。

网友AI:
Cubeide 编译起来很慢,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网友AJ:
Keil 是一款老牌的微控制器开发环境,它在性能和资源管理上有着良好的记录。Keil 提供了丰富的调试功能和直观的界面,使得开发者能够高效地进行代码开发和调试。

网友AK:
STM32CubeIDE编译后的代码相对于Keil的优化级别较大。这意味着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可能体积更大,运行速度可能较慢。

网友AG:
虽然 STM32CubeIDE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 Keil 慢,但它仍然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开发工具,尤其是对于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支持十分友好。

网友AL(2024-07-06):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AM: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N: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AO: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AP: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AQ: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AR: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AS: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AT: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