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128GL306中的时钟模块断电后是否能继续走?

楼主(2022-05-11):
pic24FJ128GL306中的时钟模块断电后给一个锂电池 时钟可以继续走吗?

网友A:
RTCC是平时说的RTC么

网友B:
带日历的RTC吧

网友C:
断电应该不会继续了

网友D:
如果用电池继续供电的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电池继续供电的话可以

用电池就可以?试过了 不可以 可能是充电线路不对

网友E:
当然可以运行了

网友F:
锂电池供电的话还可以继续走

网友G:
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H:
完全可以运行

网友I:
有后备电源就可以

网友J:
要有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K:
rtc,断电后电池供电

网友L:
可以,只是需要后备电源供电,比如使用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