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输入接口 APC芯片

楼主(2022-05-11):
产品介绍
    这是一款模拟信号转PWM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出的ADC。此芯片可以将0V到10V的模拟电压线性转换成占空比为0%到100%的PWM信号,并且占空比的线性误差小于0.5%,同时也支持100K电阻和PWM信号输入。目前一般都是经过光耦隔离,我们还有GP9301BM是支持电容隔离的版本。

产 品 特 性
▄ GP9301B将0V到10V的模拟电压输入,线性转换成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出。
▄ GP9301BM将0V到10V的模拟电压输入,线性转换成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并且将PWM

▄ 输入信号兼容0-10V, PWM, 100KΩ电阻

▄ 输入PWM信号高电平:>2.7V

▄ 输入信号VIN脚上,内置100uA上拉电流

▄ 输出PWM信号的频率范围: 1Hz to 1MHz

▄ 最大PWM占空比误差:< 1%

▄ PWM占空比线性度误差 <0.5%

▄ 电源电压:10V - 40V

▄ 功耗:5mA @TYP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125°C

产品应用:“三合一”电机调速

    一般电机调速大多通过模拟量(0-10V/0-5V)或者PWM信号进行调节,尤其是新型的EC电机,由于驱动电机为220V/110V/380V交流电直接驱动,而调速则属于低压环境,所以两者之间必须要进行信号的电气隔离,因此APC芯片GP9301B将0-10V信号转换成PWM信号,经过光耦隔离后,输入到MCU进行识别并调速。GP9301B不仅支持0-10V输入,还集成了PWM和100K电阻的三合一输入接口,优化了接口电路的设计。

产品应用:“三合一”色温调节方案
    0-10V模拟信号输出,GP9301B输出PWM和PWMB的一对互补的PWM信号,分别控制两路色温的LED灯串,通过PWM占空比的调整实现LED色温调节。

此隔离式调光LED驱动电源电路,具有0-10V / PWM / 100K电阻三合一调光接口, GP9301B可根据输入电压产生PWM,PWM的占空比为:DPWM = VIN / 10V。PWM和PWMB信号的高电平为5V。PWMB信号通过光耦后输入到DC-DC恒流芯片的调光脚DIM,进行调光。
GP9301B产品除了可以实现电压转PWM的典型曲线外(末端处理为D1V9),还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定制不同的电压转PWM曲线。

封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