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生成初始化顺序怎么设置调整?

楼主(2022-05-11):
CUBE生成初始化顺序有的时候需要自己调整先后初始化顺序。不然会产生bug例如adc初始化和dma初始化。CUBE会先初始adc再初始化dma,这样就有问题了。cube哪个地方能设置吗?
不然每次配置好都要自己重新调整一下位置。有的时候忘了就蛋疼了

网友A(2022-07-21):
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B:
正常你可以自己调整的啊,用开发环境IDE调整

网友C:
Cube应该有顺序配置吧

网友D:
我没用过cubemx的啊,但是我觉得顺序配置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E:
Cubemx应该能修改,但是这软件好像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F:
之前好像看到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软件不是很智能

网友G:
你问问ST的研发人员吧,cubemx好像没有啥具体资料,你问问比较好

网友H:
属实,配置一次就要调整一次,很麻烦

网友I:
Cube好像没有这种配置的吧

网友J:
你用cubemx配置一次就行了,挺费劲的

网友K:
好像没有直接设置的功能

网友L(2023-03-01):
硬件确定了,CUBE只需要运行一次,一次性都配置好,之后如果有修改,也是小改动,不需要再用CUBE了。
CUBE只是方便配置的工具,要灵活运用。

网友M(2024-01-14):
引用 网友C:
Cube应该有顺序配置吧

没有顺序

网友N(2024-05-1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O: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P: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Q: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R: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