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案例分享:酒瓶壁厚测量重复精度差怎么办?

楼主(2022-05-11):
客户需求及设备:在高速旋转的机台,瓶酒瓶在移动至扫描位置,高速自转抓不住最小值,导致重复精度变差:
测量方案:使用D35A18单边测厚搭配立仪光谱共焦控制器,我们采用一个触发信号采集多帧的方法,在啤酒瓶移动到位置时,给一个信号连续采集多帧,
然后对方软件根据自转转速度取150-500点数据,保证去完瓶身一周以上的点数,取最低值。
案例分享:酒瓶壁厚测量重复精度差怎么办?
测量方案:
1. 实际问题比较复杂,瓶身有一个膜缝处,最低值一般在膜缝处,膜缝处有时候会有无完整波峰的情况,信号较差,因此我们对这段异常数据进行最小值填充处理。
2. 因为现场的测量环境较为复杂,瓶子壁厚0.5-5mm,因此我们需要做入射角校准。

3. 滤波开启后,如果膜缝出现在取点边缘,会出现较严重的数据波动,进行异常数据处理的时候,由于算法是根据相邻两个点的差值进行计算,所以也需要修改。

4. 客户要求在不同的机台速度下,测量值相同,现场测试后发现,不同的机台速度下,瓶子自转速度不同,所以相同的取点数目下扫描图形不同,算法是根据点间隔计算,因此也产生了不同机台速度下的差异。
需要我们在改变机台速度后,也更改自转使得扫描图形类似。

5. 透明瓶子和棕色瓶子都可以稳定测出,蓝色瓶子光强较弱,无法稳定测试,属于业内难题。

6. 客户这边对重复性的要求在0.05mm以内,数据稳定需要较高的滤波次数,因此真值可能会有偏差,客户也能接受。

案例分享:酒瓶壁厚测量重复精度差怎么办?
深圳立仪科技成立于2014年,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是一家以生产销售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白光干涉仪,膜厚仪及其配套解决方案为主的精密光学民营高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