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何进行STM32G031的PWM溢出中断设置

楼主(2022-05-11):
想利用每次PWM的溢出中断进行一个定时,当定时满足一定条件时,进行相应处理。看了STM32Cube_FW_G0_V1.3.0的示例代码,里面有PWMOUTPUT的设置,但对其中断没有提及。

网友A(2022-07-22):
. 就正常计时也行的,很容易

网友B:
你可以设置个变量,比如u32 timertimer >1000timer也在定时器里++,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需要溢出中断啊,好像得查查手册啊

网友D:
没用过专门的溢出中断,你可以用cubemx生成一下试试

网友E:
我觉得你问问技术支持也行,他们都知道咋搞

网友F:
这种中断应该有说明操作的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网上的代码,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H:
溢出中断是不是得是特殊定时器啊

网友I:
中断没提及的话,可能是这个定时器不支持

网友J:
你得看看特殊定时器,一般定时器就计数的

网友K(2023-03-01):
pwm输出只是种输出方式,你若要对溢出中断进行统计并达到计时目的,你可以关注更新中断。

网友L(2024-05-06):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M: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N: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O: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

网友P: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Q: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R: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