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HT32F52352 systick

楼主(2022-05-11):
请问这个 SYSTICK_SRC_STCLK  是指什么时钟源呢?谢谢~

/*********************************************************************************************************//**
  * @brief  Configure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 @param  SysTick_ClockSource: Specify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SYSTICK_SRC_STCLK  :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is selected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arg SYSTICK_SRC_FCLK   : AHB clock is selected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ClockSourceConfig(u32 SysTick_ClockSourc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YSTICK_CLOCK_SOURCE(SysTick_ClockSource));

  if (SysTick_ClockSource == SYSTICK_SRC_FCLK)
  {
    SysTick->CTRL |= SYSTICK_SRC_FCLK;
  }
  else
  {
    SysTick->CTRL &= SYSTICK_SRC_STCLK;
  }
}

网友A:
SYSTICK_SRC_STCLK是系统时钟÷8之后的时钟,就是图中标记2的位置;
SYSTICK_SRC_FCLK是图上1的位置;

因为systick与内核一样都是由arm设计,所以我们的手册没有仔细解释他们寄存器各bit的功能,有需要可以找arm提供的相关资料。

楼主:
好的,多谢了,看库文件的说明,SYSTICK_SRC_FCLK   : AHB clock is selected as SysTick clock source,看字面意思感觉SYSTICK_SRC_FCLK是指AHB,还没经过分频的。

网友B:
最好的方式就是看芯片手册的时钟树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