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几千伏输出的电压,用什么滤波?

楼主(2022-05-11):
像有些高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达几千伏,甚至上万伏,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这种耐压的电容,那用什么滤波呢?

高压瓷片电容啊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mp;sourceId=tb.item

网友B:
顶上去,我也想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q=%E9%AB%98%E5%8E%8B%E7%94%B5%E5%AE%B9&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 ...

这种电容本人倒是经常在变频器IGBT模块上面经常见到,还有更高电压等级的。

网友D:
我见过的叫“高压鼠笼”,样子像“鼠笼”。其实是高压电感。一般高压变电站的CT、PT等设备前有这样的东西,你在变电站抬头看得见。
这其实就是滤波电感。但它不能大,应为有很多电器保护电路需要有些高次谐波作为保护信号的。

网友E:
http://www.eaco.com/uploads/soft/160630/SHP.pdf

网友E:
引用 网友E:
http://www.eaco.com/uploads/soft/160630/SHP.pdf

类似的电容还有其它的供应商

一个耐压不够可以串联

网友F:
有高压电容的,只是不好买到而已。

网友G:
用电容滤波,digikey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