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电源极性反接二极管,在使用时疑似内部开路

楼主(2022-05-11):
防电源极性反接二极管,在使用时有出现内部开路导致电路无法正常供电,在解除外力后又恢复正常,然后再也无法复现故障,此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

热保护了吧,二极管是不是串联进去的?如果串联进去要看是否电流超了,超了就会发热严重的

网友A:
应该自信一点,当疑似内部开路的时候,测量一下电压,或者短路二极管,看看电路是否正常起来。一般说来,二极管一旦有开路迹象,会很快开路的。

网友B:
会不会是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C:
可能性极低,此种概率可以忽略。更大的可能性不是二极管内部出现问题,而是焊接或外部接线、接插件等其它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