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休眠模式,有几种唤醒方式

楼主(2022-05-11):
休眠与唤醒都可以怎么相互转换

网友A:
休眠这个事,看着只是一个功能,实际操作,考虑的因素太多老

网友B:
定时,中断等。

网友C:
二楼的截图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D:
一直没尝试过休眠,看来这里面的玩头很大

网友E(2022-06-17):
定时唤醒,中断唤醒都行

网友F:
这个转换是靠程序的,你看看代码吧

网友G:
你可以找个低功耗的程序代码,然后学习一下流程

网友H:
我觉得转换这个倒是简单,就是有个触发就行,看想怎么触发呗

网友I:
这种应该用外部唤醒触发和定时触发吧

网友J:
你看看芯片手册呗,上面写几种就是几种

网友K:
你研究一下低功耗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L:
其实看程序就知道怎么触发了,也就知道怎么能互相转换了

网友M:
一般情况是通过触发实现唤醒的

楼主:
状态转换图,很重要,耐心看了好久

网友N:
定时转换呗,或者是触发转换

网友O:
不同芯片可能不同,看手册~

网友B:
看芯片手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