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义一个不被初始化的变量

楼主(2022-05-11):
如题,COSMIC C如何定义一个不被复位初始化的变量

网友A(2022-07-17):
你无论是全局还是局部,怎么操作,复位都会初始化的

网友B:
你要是想不被复位初始化掉,可以把变量写在存储里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写在单片机的flash中,就可以了

网友D:
你放在外置的存储器中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E:
定义的话是不可以的,你可以直接读取就好了

网友F:
按理来说,变量肯定会被复位初始化掉的

网友G:
你可以将数据存起来,当你开机之后把这个数据读出来当变量就好了

网友H:
这个不被复位初始化掉的变量就只能再复位之后获取这个变量才可以

网友I: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讲变量放在存储器中就好了

网友J:
修饰是不可以的,设备断电肯定会复位掉的

网友K:
做不到的,都是外部存储才可以

网友L:
你关闭单片机,变量就被复位初始化了的

网友M:
你可以把变量存储在外部

网友N:
你要是能保证单片机不关机,其实就定一个变量也行

网友O:
这个不要异想天开了,就存在外部就OK了

网友P:
不被复位初始化的变量,好像还没有吧

网友Q:
你通过将变量存在外部的U盘啊这种介质之中,还可以

网友R:
一般情况都是需要外部的存储设备才能实现的

网友S:
为啥有这种另类需求啊?不都需要将变量初始化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