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an总线休眠唤醒电路求助

楼主(2022-05-11):
求能够通过can总线实现系统休眠和唤醒的方法

网友A(2022-06-20):
休眠好像行,但是唤醒好像有点费劲啊

网友B:
有can唤醒MCU的么?

网友C:
你可以定时唤醒吧,是不是能简单点

网友D:
这种电路怎么设计啊?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can有信号了会让那个线的电平变化,然后这个线接在唤醒引脚上呢?

网友F:
不知道能不能行啊,一般没用过can唤醒吧

网友G:
你用外部触发呗,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H:
不太会,你还是网上找找资料吧,看看能否可行

网友I:
休眠的话,can是不是也会被关闭啊

网友J:
应该不行吧,你可能需要用IO做外部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