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也有车规级的器件?

楼主(2022-05-11):
能否有朋友提供下车规级器件

mcu pmos igbt 类的

网友A:
新塘也有车规级芯片?

网友B:
有的啊,只是很少。

网友C(2022-06-20):
新唐好像是一直都有吧

网友D:
新唐很厉害的,做车规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E:
车规级可能就是性能更加稳定吧,工艺这块做的能好一些

网友F:
这种情况,你就直接找代理商就好了

网友G:
你得先看看官网是否有这个,然后再找选型手册看看

网友H:
现在很多都有车规级的MCU了,但是MOS这种不知道

网友I:
车规的mos是不是性能更强啊

网友J:
其实还得找专业的才行,比如IGBT这种还得找进口的

网友K:
MCU的话你看看新唐的选型手册上吧,或者找个代理

网友L:
新唐应该是有车规级的了,而且好像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