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学习单片机要什么基础??

楼主(2022-05-11):
以前只学习过汇编8086

网友A:
你要学会C语言才行

网友B:
基础很多啊,模拟与数字电路,编程语言等等

网友C:
你先看看教程呗,这个都不是问题

网友D:
现在网上教程太多了,可以看看教程然后去有目的的学习

网友E:
基础什么的都不是太过重要,只要用心去学习就好了

网友F(2022-06-11):
单片机的编程语言比较重要。好好学这块

网友G:
可以通过C语言,然后去深入学习啊

网友H:
一般就是拿项目来养成技能,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I:
汇编很强啊,说明你有程序思维

网友J:
学学C语言吧。高级语言还是值得搞一搞的